初识SMART

楼主(2014-05-16):
学习前先要认识他,我们从认识他开始,先具备软件、硬件条件再说学习。
一、初识SMART
   我使用的产品为:CPU SR30 AC/DC/RLY(6ES7 288-1SR30-0AA0),以下所有测试数据以及论述性文字均以此款型号为对象。
1. 包装
沿袭了200CN包装样式,环保硬纸盒包装,打开内部裸机垫箱板纸,封口标签纸上型号、名称、电源规格、输入输出类型数量,产地等信息一应俱全。
2. 整机
正面蓝底白字“SIEMENS”标志做的很有特色,比较醒目。输入指示灯以一个字节为单位设置,DIa、DIb两组各8个,剩下的2个分到DIc组内;RUN/STOP/ERROR三个指示灯集中在一起;RS485通讯接口标准的DB9母口,旁边丝印的标志“RS485 ×20”那个×20何解?输出指示灯同样也以一个字节为单位设置,DQa一组8个,剩下的4个分到DQb组内。剩下的就是“SIMATIC S7-200 SMART”和“CPU SR30”标志,相比其他较大的丝印字符,很醒目,便于马上认识模块。
总之,整机给人一种简约集中的第一映像。
右侧面沿袭了200CN的传统,产品基本信息俱全。
SMART200个头H×D(mm)=100×81,与200CN的个头H×D(mm)=80×62相比略有增大。W方向,224CN(24点,14/10)120.5mm,226CN(40点,24/16)196mm,SR30(30点,18/12)125mm,比24点的224CN略微长了一点点,整个外形看起来有点立方体的感觉。查看技术数据,SR60(60点,36/24)W方向175mm,也没有超过226CN。看来SMART200在W方向上长度减少了很多,横向安装水平方向受限的情况下很适宜使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门子这次摒弃了以往200系列下输入上输出的端子布置格局,改为国内大多用户比较习惯的上输入下输出的端子布置格局。
3. 下端输出
打开下端盖就会看到12个输出量平均分成了3组,每组4个。DQa组公共端1L、DQb组公共端2L、DQc组公共端3L,最右端传感器电源端口L+/M。最上面丝印的“RELAY OUTPUTS”继电器输出以及“DC24V”传感器电源标志很明显,很好理解。传感器电源端子上层就是插卡位置,“Micro-SD”标志也很明显,Micro-SD丝印的标志下面“×50”不知道何意?旁边丝印的标志“×12”、“×13”同样不知何意?
需特别注意:面板指示灯为了集中,输出仍然是以一个字节8位布置的,分DQa、DQb两组,实质上输出是分三组布置的。
4. 上端输入
总体标志:“MAC ADDRESS”(MAC地址)、“24VDC INPUTS”(输入信号端)、“120-240VAC”(工作电源端),同时还有“LINK”(连接)、“RX/TX”(通讯传送)指示灯。
左右两侧边丝印的标志“×10”、“×11”同样不知何意?
值得提示的是:由于集成了标准尺寸以太网口占用了相当空间,导致输入接线端子距离丝印的标志有点远(端子端面离PLC表面显得较深),实际操作接线时容易导致接线错位错误。
看一个拆掉盖板以及接线端子后的解剖图:
5. 右侧扩展口
看看,就靠两排8针孔插接扩展模块,是不是显得有点秀气!
6. 总结
l SMART相较CN横向安装尺寸上大幅度减小,利于一条导轨上安排更多模块
l 上端输入、下端输出布局更加符合大众化习惯
l 增加了以太网口,可以方便廉价连接上位机
l 右上角电源接线端子与输入共用,虽然有丝印字符“120-240VAC”标志,感觉在端子上有明显区别标志会更好,以防错接电源线
l 输入信号没有分组,有点遗憾
二、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安装
   有点⊙﹏⊙b汗,我以前一直以为SMART是集成在博途之下的,对于学习SMART,心里一直有点发怵,结果不是。看看,只有175MB的大小,安装很方便。
安装后桌面图标:

网友A:
楼主功课预习的不好,我没用SMART的人都在三个月前就装上SMART软件了。。。。那排插针在我看来是和LOGO学的,个人觉得没200的接触好。。。

网友B:
学习,楼主的功课做得还是很好的,为更多的人了解SMART而共享。谢。

网友C:
200的升级版,1200的超级简化版。软件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的。比装200容易多了。

网友D:
旁边丝印的标志“RS485 ×20”那个×20求解 ?

楼主:
好像应该发在:工控产品体验中心——西门子S7-200 SMART 版区,发布后自己不能移动版区了。希望版主看到后能帮忙移动处理一下,方便大家一起讨论SMART。

网友E(2016-03-25):
跟s7-200差不多,多了一个以太网接口。脉冲输出100KHZ三个。储存卡市面上通用。

网友F:
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