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6):
【我秀我做】不一般的监控箱(一)中讲到PLC晶体管型输出配合SN74HC595N芯片理论上可以支持驱动无限数量的指示灯。这个解决了输出点数不够问题,那么PLC输入点数不够了怎么办?
  节省PLC输入点数的方法很多,我们以前就使用过矩阵输入输出法,利用PLC的4个输入点、4个输出点就可以完成4×4=16个点的输入。矩阵板电路图如下:

  这里重点介绍一下我们本次方案选用的方法。原理很简单:4个PLC输入点4位编码0000——1111可以有16种组合,设计一块PCB板使每个按键按下后对应以上组合中的唯一一个编码,这样PLC就能非常容易的判断出哪一个按键按下的信息,达到4个输入点表达15个信息的目的(4个输入全为0的状态除外)。以下为12个按键信号板的正面以及背面电路。

      此法使用了HC148和74HC00D两种芯片,他们起什么作用以及用途,大家可以查查资料。
  12个按键输入信号、24个输出灯光指示信号常规需要12入/24出I/0点,使用了以上办法,现在只需4入/3出I/0点,使用一台8入/6出的小型PLC轻松搞定,是不是节省了很多银子。
  按键按下的仿真效果图:

  1#键按下的输入情况

  6#键按下的输入情况
  同时按下多个按键会是怎样的情况呢?了解芯片原理的话很容易知道:多按键按下编码最大的信息有效,例如同时按下1#、6#键,那么只有6#键输入编码6有效。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做一做看一看。
  奥,最后还是要记得自己给自己鲜花幺!

网友A:
很好!受教了

网友B:
恩,单片机上就经常用矩阵法,要求不高点又多的适合这么做。

网友C:
需要同时检测多个按键可以吗???

网友D:
PCB板子是自己焊的吧,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能用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板子是自己焊的吧,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能用就OK
开发阶段自己焊接的,测试有问题经过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同时检测多个按键可以吗???
不可以。这个要求不能实现。

网友E:
巨型好用吗?没有用过。

网友F(2015-06-30):
没试过 ,可以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