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4-05-16):
手上有一台艾默生的TD1000 5.5G的变频器,显示正常,启动频率正常,但是没有输出电压,请教一下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网友A:
把参数初始化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不行说明驱动板可能没电压或者前级没有信号过来,最好拆了BSM35GD120查,一步步来,支持你,我对他还有点了解,

网友B:
量力而行,看看直流母排有没有快熔,要是有维修能力再查驱动5V电压

楼主:
查了几个驱动电路的光耦A3120,2 3脚和排线二十三线有5V左右的电压,运行后还是5V左右的电压,2 3 脚之间没电压,实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模块不好拆,还有其它的可能吗?

网友B:
你百度搜下咸老师的 变频器无输出故障的“深度解析”书中提到4点,答案就在书中。

楼主:
修好了,是电流检测电路中的一个光耦坏了7840

网友C:
呵呵,祝贺你一下。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也是看了网上网友的贴子,说有可能是TL082C损坏,还有7840也有可能是坏的,就测了一下,短接了一下7840的输出脚,就有输出了,所以确定是7840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