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怎么办

楼主(2014-05-16):
老板的儿子是采购,这次买的线,兰州众邦和这边通用电缆线的差别。我这个单子签还是不签啊,很为难的!

网友A:
没看懂,一个两芯线,一个三芯线,这怎么比较呢?都是铜线。没看出有什么差别。除了线径不同以外。

哦,原来两种电缆标的线径是相同的。那三芯的电缆明显细了。通电流检验下,看看是否发热严重?

网友B:
粗细明显不一样,而且像是镀铜

网友C:
把右边给采购,让他照着线再去采购。说之拿回测试不能用有问题

网友D:
铜是不一样的

网友E:
现在也铜包铝电缆

网友F:
可能需如实说明情况……
要使用的话,如果绝缘尚可,须降级使用,而且因导体材质问题,还要看场合和距离……

网友G:
看用在哪?电流小的话凑乎用,不行的话马上换,领导儿子也不能保证不放炮!

网友H:
这个很明显啊。

网友I:
这两种电缆差多了 ,可现场实际负荷情况了,感觉有问题最好是提出来啊

网友J:
出问题是你的责任 告诉采购不能用

网友K:
差别好大,建议采购重新买

网友L:
我见过铜包铁的橡皮线

网友M:
现在的东西都是偷工减料

网友N:
     电流不大可以用,以后在申请购买线的情况下,可以把规格增大。
     顺便问:老板的儿子IQ如何?

网友O:
还要看铜纯度吧.就不知道右边是不是铜包铝 看着粗好多 不过看铜材质不怎么样..

楼主:
铜铝线的鉴别办法很简单,就是火烧。铝线会很快断掉,铜线比较耐烧,长时间烧才会结成球,最后才断。

楼主:
两种都是铜线,右边是正品众邦电缆,两者线径相差较大,绝缘也不一样。只能降级使用了。

主要是老板儿子和他老子都玩猫腻,倒让我为难,唉。

网友P:
父子上阵,项目金额大的话楼主注意合约的条款!

网友Q:
引用 楼主:
老板的儿子是采购,这次买的线,兰州众邦和这边通用电缆线的差别。我这个单子签还是不签啊,很为难的!

看了你发的贴我感觉你表述不清。
从照片上看一个是三芯橡皮线,另一根是二芯橡皮线,明显左边三芯橡皮线的截面积比右侧的二芯橡皮线截面积(细)小,不知原来设备上用的照片上那根线?这2根线我看不能代用,因为线径大小不对。仅供你参考。

网友R:
线的的铜色不一样.大小不一样.建议LZ以后买东东要写明详细型号,品牌.为你不签找一个装愣的理由

网友S: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T:
1.5的线吧? 牌子贴错了

网友U:
左边是3X2.5,右边2X2.5平方。一样是2.5平方。线的的铜色不一样,线截面积左边小右边大。是不是铜不对和平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