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6):
plc控制的前后两个交流接触器连接,跪求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么夸张?

网友B:
如何测得的电压,负载是什么,空气开关是过压跳闸吗?

网友C:
没有看明白什么问题,如果是接触器粘连 可能是负载过大

网友D:
接触器接的什么负载?高电压是如何测到的?PLC控制的前后两个接触器连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两个接触器交替工作,例如控制电机正反转,有可能两个接触器交替的间隔时间大短,造成弧光短路而至跳闸。

网友E:
1000V楼主用什么方法测的啊 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F:
不是很明白  啊

网友G:
你是星角接法

网友H:
是不是变频器一拖二,用两个接触器控制的?PLC切换,没有分断接触器来切断电源,输出反送,造成过流?这只是猜测你是不是表述这样的现象。你最好表述清楚,大家给你提供建议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