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6):
各位老师,如果更换一台新的变频器,我们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呢?

网友A:
现场的工艺不一样,每个系统的参数设置都是不同的。 应该设置什么参数?你问谁呀?应该问你自己。

把原来的参数看一遍,再复制到现在新的变频器里,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变频器一般都有参数复制功能,把原来的参数拷贝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要看机器的啊· 不是千遍一律的啊 也可能不用调

网友D:
一般设计师都会列出所要设置的参数放在说明书里

网友E:
这个就要根据现在情况设置了

网友F:
什么牌子的,AB的变频器可以把参数拷贝到面板上复制。别的没用过

网友G:
启动方式,频率给定方式,电机电流,加减数时间等。

网友H:
1、启动方式  (远程、面板、总线)
2、ramp   (加减速时间)
3、最大最小频率
4、电机参数
5、频率给定方式

网友I:
这个没有规定的看机器的要求

网友J:
基本运行功能参数设置:
1 频率给定信号,运行控制信号;
2 电动机方式控制;
3 频率限止功能;
4 加、减速时间;
5 热电子保护;
即便是变频器基本参数的设置有时也需要反复几次才能设置好,俗称:调试!

网友K:
换同品牌同型号的变频器的话,照原参数设置就可以了。最麻烦的是换不同型号的,而且原来还有通讯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