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7):
一台西门子611伺服控制器电源模块,型号6SN1145-1BA01-0BA1主板上的一个元件掉了,好像是二极管,看旁边的几个也没有印任何文字,用数字万用表测正向压降0.603V。简单画了这一小部分的电路图。请教咸工和各位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可以用什么型号?或者原型号是什么?谢谢了。

图上D2 的元件是什么?

网友A:
这是个过压保护电路,上面几个是稳压管,至于是几v电压需要你自己测算。你的图没花错的话,不装也没事,电路作用就是防止c2上电压过高。

网友A:
估计稳压管要120v130v 左右,也可以拆一个下来测试下,看样子三个一样的。

网友B:
一看电路这就是稳压管来的。如果别的两没坏的话可以拆下来串电阻加电试试吧,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稳压管要120v130v 左右,也可以拆一个下来测试下,看样子三个一样的。

对头。可以确定是稳压二极管,好在还有剩下两个好的,可以串电阻加DC200V,确定其击穿值是多少,从而找到替代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看电路这就是稳压管来的。如果别的两没坏的话可以拆下来串电阻加电试试吧,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A:
估计稳压管要120v130v 左右,也可以拆一个下来测试下,看样子三个一样的。

对头。可以确定是稳压二极管,好在还有剩下两个好的,可以串电阻加DC200V,确定其击穿值是多少,从而找到替代元件。

谢谢几位前辈的专业解答,明天就去测试耐压值,真诚的感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