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7):
如题?这天气很潮湿,变频器一送电就放炮炸了!

网友A:
1.最好选择防护等级高的,带防护图层2.有条件的话最好变频器单独放一个房间3.注意保养

网友B:
环境潮湿建议变频器装柜子,或者选用防水型变频器

网友C:
用富士的吧

网友D:
湿度大的地方选什么牌子都不行,建议单独安装

网友E:
见过很多富士放炮的飘过

网友F:
还是单独搞个电柜吧

网友G:
要用防水的啊

网友H:
呵呵;有量的话国产的有些可以定制服务,对线路板进行处理,可以在环境比较差的场合工作;
前提上你要有量;

网友I:
单独用一电控柜,将变频装在柜内,柜内装有恒温电加热,变频运行时停止加热,变频停止时加热

网友J:
看你这么纠结的,我就给你推荐一个,就是伟肯高防护等级50X,我们上回给东莞的客户供过一个,图片中的防护等级很牛叉的,用水喷都没问题的。

楼主:
国产全封闭变频器哪些品牌有制造?性价比怎么样?会贵很多吗?现在用松下的VF0 VF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