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多大的电表

楼主(2014-05-17):
1匹空调,3KW的电热水器,滚筒洗衣机,电饭锅,电磁炉,电视,电脑,油烟机,以及2盏灯需配多大的电表

网友A:
单相的都可以

网友B:
单相10--40A的就行。

网友C:
电热水器、电饭锅、电磁炉,有可能不同时使用,但需考虑最大负荷的情况;
查一下电表的特性,作选择参考。

网友D:
单相20-40A的电表就可以。

网友E:
现在进户电表10-40A  用5-20A的就够了

网友F:
申请20A的就行了,太大的你也申请不了

网友G:
把铭牌上的功率加起来,看几千瓦,然后乘以4.5就是额定电流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