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7):
各位老师,怎么维修变频器的开关电源板和驱动板呢?主要维修哪些元件?

网友A:
这么问问题呀?让谁回答得了呢?没有针对性的问,n种答案可能性。太泛泛的问题,无意义。

维修,一般都是针对故障点来解决问题的。一个板子,上面的元件有n个,哪个都有可能损坏,不同元件的损坏和更换对应着一个不同的故障原因。所以,脱离了故障现象和原因,很难谈及更换哪个元件。

有一种懒办法,就是板级更换比较法,换一个新板,看看是否好了,没有好,就再换一个别的板子。...;这样的维修,很盲目,还容易把故障点扩大。

所以,维修电气系统,第一要熟知其工作原理;第二要分析故障现象;第三才是判断更换哪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