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现场一个连锁+电机速度控制。来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4-05-17):
几个连锁控制,现场光电开关控制。如果挡着光电开关自动关闭,我用上升沿来控制,然后当主机电机停止。写到电机加速和减速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调用子程序还有就是加速电机里面的子程序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还有就是我这方法控制电机快和慢是否可靠,是进步电机请高手们指点下:
写到写到,写不动了。请高手指点下。
看我是否有写的不足的地方,或则写错了。新手练习,希望高手们指点下,还有就是提供下思路。
能有高手愿意提供下梯形图学习,非常感谢!

楼主:
来大神指点下

网友A:
重点在于你的电机是变频控制不 怎么的减速 如果变频就简单了
可以是模拟量控制 也可以变频本身的分段控制PLC使能一下 自动切换所所需要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