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16J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4-05-17):
变频器报模块故障,取下板子检查发现模块W相上桥驱动脚阻值异常,断开驱动电路确定模块损坏,拆下模块,检测驱动换了几个A316J W相上桥驱动部位静态电压仍然只有负4V,其它上下桥驱动都是负7.5V,去掉W相上桥驱动脚部位的钳位稳压管和10K电阻这时A316J就有7.5V负压输出!看似简单可我真找不出是那个元件问题。。。

网友A:
钳位稳压二极管损坏,稳压值变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导,你的回答使我眼前一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前用表测也正常,假如钳位稳压管只能稳4V那A316J输出上的36欧电阻是不是要分3.5V电压?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带旁路电阻10K和钳位电阻负压为4V正压原本18V变为18V+3.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带旁路电阻10K和钳位电阻负压为4V正压原本18V变为18V+3.5V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下钳位稳压管继续保留10K旁路电阻测驱动电压静态为负4V,把旁路电阻试换成5.1K输出为负2.5V,感觉是分压电路,可串连的那个36欧的栅级电阻上检测不到电压,原本正压18V变为21.5V

楼主:
回复 楼主:
驱动问题我都等了一天了,怎么高人怕说偏了丢人呀?

楼主:
都等一天了驱动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A316J我都换4个了,怀疑来怀疑去我还是怀疑A316J坑人,高手大师版主我就等救援了。。。

网友B:
316坑人?????把旁边好的焊一个过去不就有结果了吗?????
不好意思,我的阅读能力有限,你的意思是不是正压高了3.5V负压低了3.5V是吗????

网友C:
是不是模块没装?还有输入端电压怎样?对比各引脚电阻又如何?怀疑光耦问题可从电压正常的地方换一下。检查负压形成电路,既然有明显异常肯定有原因的,上实物图电路图,仔细分析总会找出问题

网友D:
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稳压管两端的电压是否为7.5V,如不是则7.5V电压形成电路有问题,如7.5V电压正常,则检查驱动对管,可能电路工作在放大状态而不是饱和导通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D:
A316J直接驱动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变频器报模块故障,A316J光藕16脚对12 13脚电压为25.5V,16脚对9 10脚电压0V,断开驱动电路测得模块G E短路,拆下模块,屏蔽14脚报警信号,测故障模块所对应的G E点静态输出只有负4V,其余各路驱动都是负7.5V,前后换了4个A316J输出都是负4V,R1上电压为21.5V,断开R3 103和钳位二极管个G E点输出就有负7.5V,试着把R3 103换成512贴片, G E点输出是2.5V,R1两端电压为23V,好象电路无视稳压管的存在,R1 R2 R3成串联分压的关系,恳求真相。。。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各位!有高人指点我查到R1 302阻值成7K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