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7):
如题,台达的DVP32EC  PLC的停电保持用数据寄存器D,能保多长时间?我看手册上什么都没写啊?是永久保存,还是电池用完了就丢失的?

网友A:
这款还不知道,大部分都是靠电池保存,不过现在有的PLC有永久保持的了

网友B:
呵呵;EC系列是简易款的,是不带电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EC系列没掉电保持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有的

网友B:
呵呵;RAM除了电池保持之外,还可以通过超级电容来保持,另外可以是EEPROM,不需要电池及电容;
你的U盘及电脑硬盘里不也没电池,总不会从电脑上拔下就数据没了吧;

楼主:
打电话到官网问过了,里面采用是电容保电方式,大概能保两周的样子。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网友C:
      了解了,用超级电容保持的。

网友D(2014-07-04):
两周??????????不会吧

网友B:
呵呵;电容保持的一般也就7~10天左右;
2周能达到已经灰常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