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

楼主(2014-05-17):
24v步进电机直流接24直流电源会烧掉吗,会不会动?打印机里面两个都是步进电机吗?

网友A:
要有驱动器的  直接接24V电源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B:
      静力矩怎么保持啊?

网友C:
24DC直接接到步进电机应该不会转的,需要配上步进电机驱动器、还要给上脉冲才会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