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7):
我有个给水管打孔的机器需要   用PLC控制伺服 先运行伺服到一定距离在进行油缸打孔然后打孔退出 完全退出后伺服再继续走,走一段后继续打孔打完再退出 然后伺服回原位    现在打孔这个没问题就是伺服没用过搞不懂希望各位教一下

网友A:
这个和伺服和PLC都要了解,多看看他们的手册吧

网友B:
你看下你的PLC,应该有专门的定位指令的,通过定位指令执行控制伺服运行。

网友C:
这个程序应该不难的

网友D:
PLC、人机界面、步进电机及驱动器、伺服电机及驱动器都必须了解。

网友E:
就用一条drvva定位指令就可以实现,改变脉冲数

网友F:
最好用几个位置检测开关,安全还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drvi不是更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去看了,那些指令好像看不太懂。。。有好几种指令更不清楚选哪条指令好

网友G:
这一段程序就是控制伺服或步进,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需要走一下停下来打孔,好了再走第二段距离。。是不是走完一段后我就要赋值第二段的距离? 比如开始赋值D1走完我在用别的数赋值给D2再继续第二段距离? 走完5次后怎么回去? 把D1 D2 D3D4 D5距离加起来给zrn?

网友G:
DDRVA绝对定位,指定绝对位置,比如说第一次走1000脉冲,第二次再走1000脉冲,那么第一次就脉冲就给定1000,第二次时说要给定2000;你也可能用DDRVI,这个是相对定位,使用这条指令的是候比如第一次只需指定为1000,第二次时也只需指定相走的脉冲1000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这个我已经试出来了,我用的drvi 现在在试怎么回原点,还有在用drvi时候运行距离到了以后Y0没输出了Y4却还是一直亮

网友G:
如果Y4是方向的話,不用管它,它是最後一次定位指令輸出的方向,在下一次定位指令執行時自動更新為需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