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

楼主(2014-05-17):
PLC控制伺服,手动时,脉冲是怎么具体弄的,怎么做到手动随时控制

网友A:
条件信号接通和断开

网友B:
具体是什么plc?

网友C:
西门子的S7-200 SMART PLC中有这个功能,可以参考12.2的运动控制的说明,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脉冲多少怎么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台达EH200T3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确定脉冲就用运动指令,相对或绝对指令

网友D:
韦德 楼主是热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热火今天输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热火一输比赛 我都要难过一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动时,脉冲怎么做到松开按钮时脉冲停发了 可以举个例子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什么PLC?

网友E:
是在手动脉冲器里设置发送频率,数量,就可以了。
韦德今天表现很火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热火一输比赛 我都要难过一天
   真迷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很喜欢热火 三个人我都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