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编程软件

楼主(2014-05-17):
我看到视屏里有三凌的GX Developer的格式和FXGP/WIN-C差不多上面工具栏只站用3行,那个软件是不是GX Developer v8.86q的,还是那一型号? 我用8.52的工具栏就站用电脑1/3的视线编起来很不方变。望知情者言明,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视屏里有三凌的GX Developer的格式和FXGP/WIN-C差不多上面工具栏只站用3行,那个软件是不是GX Developer v8.86q的,还是那一型号? 我用8.52的工具栏就站用电脑1/3的视线编起来很不方变。望知情者言明,谢谢。

在GX Developer软件中,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显示或者隐藏你不需要的工具栏,甚至于你可以关闭所有的工具栏。

网友B: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显示或者隐藏你不需要的工具栏.

楼主:
多谢2位老师,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老师再问个问提,用那块软件竖线的语句指令,用啥?多谢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软件上面本身有  这个不用问

楼主:
奥,谢了但FXGP WIN-C的可以用orb来写竖线的,这块不行是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