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设置

楼主(2014-05-17):
台达变频器通过外部端子控制,电位器来调节频率,变频器说明书上的参数:第一频率指令来源设定与主要频率指令来源设定,两个参数指的是什么意思?是否都需要设置,还是设置其中一个?

网友A:
第一频率指令来源设定与主要频率指令来源设定?
给你比方一下,你把变频当作士兵,该士兵受排长与副排长指挥,两个领导都在时,服从排长的指挥,只有排长不在时,才接受副排长的指挥。
以上比方中,第一频率是排长,而第二频率是副排长。

网友B:
呵呵;还是直接说明你用的台达哪个系列?
你说的二个参数号分别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VFB-011B43A  第一频率指令来源设定参数代号02-00  主要频率命令设定来源参数代号02-10

网友C(2014-12-16):
只有02-00设置为6的时候,主频命令才有用,后面还有个辅频命令是共同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