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问题

楼主(2014-05-17):
PLC控制伺服驱动,脉冲输出口Y0与脉冲方向输出口Y1的公共COM1,是否需要驱动器CN1哪个端子线连接?在驱动器说明书看到好像不需要连接,但在有些实例中看到COM1与驱动器某端子连接,请各位高手师傅指教.

网友A:
不同的伺服接线不同

网友B:
要看用的是哪家的PLC和驱动器了。

网友C:
什么型号的伺服?PLC的公共端要接到伺服那边,这样才能形成回路。

网友D:
你指三菱伺服吗?

网友E:
有的要,三菱的好象就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台达PLC,台达伺服ASD-A2

楼主:
YO,Y1的公共端COM1不是指的PLC的输入端的COM口,而是输出端的COM1 COM2 COM3 CO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