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7):
  如果有物件经过通过传感器感应给电磁阀发一个信号让气缸挡住物件,请问各位大神如何在设备上加装一个这样的装置?材料有:气缸、传感器、电磁阀。如何加装呢?请教详细过程

网友A:
看了你的要求  要用到双阀的缸  2头装磁感应开关在汽缸壁上  就可以实现   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QQ:308239408
技术:13072128305
工程师:苏立东

网友B:
这个应该不算难

网友C:
你不是做电气的吧

网友D:
仔细思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lz你看这样能行吗?传感器控制电磁阀(单电),电磁阀控制气缸,

网友F:
两位三通电磁换向阀,配双作气缸!这个想想好实现。

网友G:
应该很好实现的

网友H:
还要一个气泵吧

网友I:
可能洗衣机上的脱水离合电机用在这种场合很合适!

网友J:
在物件要经过的路径,前方安装光电传感器,要求物体经过时,光电能感应到,然后用光电的常开点控制电磁阀的线圈,电磁阀控制气缸动作,气缸要安装在光电的前面,物件拿走物件时,气缸自动收回,

网友K:
传感器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电磁阀控制气缸。具体动作由你工艺决定。

网友L:
二位五通电磁阀,信号到给继电器 继电器给电磁阀,电磁阀到气缸。 双作用气缸也好 可以自动复位了 那就三通阀就好了   有电动作没电缩回

网友M:
算好时间差,可能要加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N:
要求:如果有物件经过通过传感器感应给电磁阀发一个信号让气缸挡住物件,请问各位大神如何在设备上加装一个这样的装置?
答案:气缸、传感器、电磁阀都用不上。
    随便找个东西挡住即可。

建议:1、论坛上请教问题的朋友,能不能用心一点。这样的问题太不尊重别人了。除非你想开玩笑。
    2、回答问题的热心朋友、也请你们仔细看看。不要想当然。闹笑话。

网友O:
   楼主要求再细化些

网友P:
引用 网友N:
要求:如果有物件经过通过传感器感应给电磁阀发一个信号让气缸挡住物件,请问各位大神如何在设备上加装一个这样的装置?
答案:气缸、传感器、电磁阀都用不上。
    随便找个东西挡住即可。

建议:1、论坛上请教问题的朋友,能不能用心一点。这样的问题太不尊重别人了。除非你想开玩笑。
    2、回答问题的热心朋友、也请你们仔细看看。不要想当然。闹笑话。

,楼主可以把工艺图讲得更清楚点,或者把工艺图画出来.你描述的问题好象不是很难哟.

网友Q:
这个不难的吧。

网友R:
嘿嘿。。
看着像美国的导弹拦截系统啊。叫什么TMD来的还是NMD来的。
反正不是很成功,好几次都失败了。

网友S:
思路是检测到有东西时,运输带要停一下,电磁阀动作推出气缸,退回到位运输带再转。

网友T:
  看了你的要求 ,这个改装不难, 要用到双阀的缸  2头装磁感应开关在汽缸壁上  ,还有一个光电,就可以实现 ,  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如需要实地帮助可站内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