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4-05-17):
    三菱fx1nPLC在程序下载时出现请输入“关键字"提示是否程序已加密!怎样破解!

网友A:
你可以直接将PLC的内存清楚下,以前的程序和密码就没了,就可以写入你自已的程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删除程序也提示要输入关键字!大师我该怎样操作呢?

网友B:
里面程序不要的话,运行开关放到STOP位上,对PLC进行内存清理;

网友C:
要输入密码,有解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