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8):
WORD和画图程序可打开,帮忙分析一下工作流程,感觉运放输出的是波形触发可控硅实现调速,通过给定电压和测速反馈比较来调节可控硅导通时刻,图中还有1路全波整流,接在COM端(是可控硅输出端)估计检测可控硅实际输出电压经光耦反馈

网友A:
说实话,这个图咸老师看起来,也感觉有点乱、有点碎乎。不易理清头绪。其实很简单的电路,只要对草图整理得工整一点,一搭眼,就看出是怎么工作的了。
建议你再稍加整理一下。不外乎几个部分:1、电源过零点脉冲采样部分,R26、整流桥、光耦、Q2到运放2脚,输入的应该是电网同步信号;2、给定和反馈信号处理部分,测速电机整流、滤波形成速度反馈信号(直流电压)与整定电压相加减,经运放5、6、7脚PI(比例积分)放大后,加后运放3脚。3、比较控制和移相脉冲输出部分,运放1、2、3电路,将输入两信号进行比较,取得可变宽度的触发脉冲信号,经Q2、Q4放大,驱动可控硅。4、供电电源部分。看各电路的供电回路。
电路是移相触发电路。其工作原理同滑差电机调速盒电路相仿。

楼主:
果然咸工就是高,不然我还是一头雾水,谢谢咸老师百忙之中关照小弟,我一定会加以整理,分析。到时候再把一目了然的图发上来

网友B:
楼主你好,有没有最新的整理?你的电路原理图好像有一些问题,应该是自己绘制的吧?

楼主(2014-10-18):
回复 网友B:
最经比较忙,放在一边的。能指出来吗。

网友C:
这份原理图更新的能否更新出来。我想借鉴下。谢谢了

网友D:
继续,鼓励一下。

网友E(2015-02-03):
厉害,我用着这类调速器,最近遇到一 个 开关不起作用,无法关掉速度,关了电机还 是 在 慢慢运行,电位器调速也不 能关,调小慢慢运行,调快正常,我 打开看了电路板,也查不 除问题,能力有限,请指教一 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个速度校正电位器调跳

网友F(2023-05-11):
咸工:您好!现在我不懂的主要是Q1的周边电路是如何能调速的。因为Q1没有任何输出。R18和电位器分压后经R19和电容C5滤波后给Q1,这个Q1没有任何输出,是如何调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