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8):
变频器报模块故障,A316J光藕16脚对12 13脚电压为25.5V,16脚对9 10脚电压0V,断开驱动电路测得模块G E短路,拆下模块,屏蔽14脚报警信号,测故障模块所对应的G E点静态输出只有负4V,其余各路驱动都是负7.5V,前后换了4个A316J输出都是负4V,R1上电压为21.5V,断开R3 103和钳位二极管个G E点输出就有负7.5V,试着把R3 103换成512贴片, G E点输出是2.5V,R1两端电压为23.5V,好象电路无视稳压管的存在,R1 R2 R3成串联分压的关系,恳求真相。。。

网友A:
r1分压R2为栅极电阻有限流和矫正波形作用,R3是释放电阻,让IGBT处于低阻态,防止误导通,-7.5是由稳压管和R1共同决定的,感觉不对进是应为可能还有其它元件损坏

网友B:
外围电路的问题。一般正常为+15,-8V两个相加不能大于30V为准。首先从稳压电路查起,把稳压管换成9.1V的试试,测下R1阻值是不是正确的。还有电容的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R1 302阻值成7K多了!R1 R3的阻值竟然也能影响稳压管谢谢1楼2楼使我长知识了,既然2位老师给我打开了一扇门我想进去看看,那里有相关知识啊?

网友C:
恭喜总算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更换R1一切正常,在此谢谢各位关心!

网友D:
以前我遇到过一次,是稳压管稳压值变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稳压管基本知识,稳压管的反相电流曲线看看电流不够大稳压值不稳定的。模拟电子线路稳压电路有介绍如何选择稳压管的限流电阻

网友F:
R1阻值变大,使7.5V稳压管脱离反向击穿的稳压工作区,相当于断路状态,故有此现象。
学习了。

网友G(2016-11-21):
楼主你好,看你的图应该是德力西cdi9200的电路板,请问在图二中你是如何短接的?是屏蔽不带模块时的f.lt模块故障信号吗?请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