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想学

楼主(2014-05-18):
那个停止控制怎么编程,还有那个停止是不是一按停止按键,小车就立刻停止?

网友A:
按字面意义,按下停止按钮后,小车应当是立刻停车;
但实际编程时,可能需要考虑如何回到A点。

网友B:
这是一顺控 要理解控制要求 自已制个简单流程图 程序就很快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C:
写个初始化程序,上电就向a点运行。例如西门子的sm0.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行程开关,怎么控制?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行程开关,怎么控制?
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行程开关是plc的输入点,控制小车运行是输出点。

楼主:
xi
xi
f
我自己想的,电脑暂时没有安装仿真软件,不知道错了多少,请大家多多指教。请指点下..新手初学的

网友D:
用SFC编吧,按照上面的扫述转移

网友E:
你做的是顺序控指,我认为用步进控指令是方便点,也就是步进开始SCR ,步进转移SCRT ,单步完成SCRE.个人关点。

网友F:
多线圈输出,肯定完成不了你的想法。

即便前面的输出点导通输出,但后面的同一个输出点没有导通输出,所以一个周期下来输出还是没有的。

除非把所有的同一个输出点都合并到一个网络里。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多谢你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是说如果用MOV_B,把vb0送入QB0,然后把每1步进 mov_b把前进为1返回为2送入vb0, 停为0送入vb0。如那样的话你说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宝贵的意见,我会去看的,初学者,还没有学到,得慢慢来。不知道你能不能截个图出来,怎么编的。因为我还真的不懂你的那种方法,麻烦你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帮我提出的宝贵意见哦!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上面编的只能实现一次性的,不能循环下去的,想循环的,但是自己想不出怎么编

网友E:
用s1.0驱动m0.1有m0.1来驱动q0.0,s1.3--m0.3,s1.5---m0.5 ,把m0.3,m0.5并联m0.1把s1.1驱动m0.2,s1.4--m0.4,s1.6--m0.6,并联来驱动q0.1

网友F:
可以这样输出,vb0赋给qb0,vb0的值为二进制00000001,赋给qb0后q0.0就可以输出,而q0.1至q0.7则无输出。
但是这样qb里其他点就没法给别地方用了,实际工程没那么多输出点能浪费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多谢指教。

网友G:
回复 网友C:
上电就走行  亏你想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