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指令

楼主(2014-05-18):
s7-200中MOV_DW 把&vb0送入AC1,是何意?
       MOV_B把MB0送入*AC1,又是何意?
     请知情者言明,谢了。

网友A:
MOV 就是传送的意思 B DW 就是字节 双字 的意思 你可以按F1 弹出有帮助 有讲解 传送就是把一个数据 放到另一个数据里去的意思 你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

网友B:
直接寻址或间接寻址  看帮助

楼主:
多谢了位,知道是间接寻址及F1帮助方式,但我要知道原理,如能讲的越细就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