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PLC 怪事

楼主(2014-05-18):
有个LS PLC K120S  没有运行转换开关 通电后需等 好几分钟才会转到运行状态  上电后电源指示灯亮。表情有遇到这怪事的同行吗。

网友A:
尝试用以下方式检查一下,应该是运行模式。

网友B:
几分钟是不正常的
估计PLC电源有点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行后 联机 通过软件 切换运行停止可以正常 再断电 再上电就发生这种情况 有时候过去很久了都不会运行  最快时也过了2分钟多后 才到运行状态 好奇怪呀 电源应该是正常的 不然电源指示灯肯定有问题 运行不亮是没有执行呀 乖乖 晕死了

网友A:
是否有这样的可能,以上设置被记忆在PLC的内部,而记忆是通过内部的电池,是否电池没电了??

网友C:
应该是电源部分元器件老化引起的,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

网友D:
换个新的

网友E:
PLC的硬件问题;

网友F:
施耐德小型plc也是这个德行,没有电脑带到现场,都是在办公室将程序修改好那去换,当时出发时忘记置于运行位,拿到现场就是无输出,反反复复几次才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