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连西门子PLC

楼主(2014-05-18):
公司做的的以太网与上位机通讯,用的无线路由器,同事的电脑都可以通过无线网络连接访问PLC,我的也收到并连接上了,但是显示连接受限制,是哪里的原因,跟step7版本有没有关系,还是我的电脑操作系统不行(我得是盗版win7旗舰版),还是PC/PG接口设置的问题,是打开这个吗
,
,选择哪个,我都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往下翻选择你的网卡才可以 网卡一般都什么Realtek之类的 前面有TCP/IP AUTO

网友B:
看看你的无线网卡是哪一个!需要跟无线网卡对应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