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如何应用 ?

楼主(2014-05-18):
有个编码器 有8 根线 一根是电源5V 一个是0V 另外6根分别是 黑 ,黑白 。橙,橙白。白,白红。
第一次见这东西 怎么用 怎么接入PLC 懂行的同志 能讲讲吗?

网友A:
这种编码器叫正交型编码器,是差分输入形式的。抗干扰能力强。
【方案】
准系统BIS-6675FT-B10,支持智慧城轨车站综合监控系统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佬 这东东咋用呢 这么多线 是不是有的不用接呢?如果我想用它的计数 该怎么帮呢 ?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计数的话用一根信号线应该就行了,不知道对不对。
【方案】
智慧养殖时代,FLIR热像仪如何提高养鸡场利润率?

网友A:
计数用一个信号,鉴向用两个信号;定位用三个信号。
【方案】
华北工控MITX-6139主板,支持警用无人机控制系统应用

网友C:
plc上要接高速计数模块,差分型的
【方案】
让科技点亮智慧生活,华北工控专业护航自助售卖机多场景应用落地

网友D:
好东东啊,端子名很清楚的说明了
【方案】
华北工控BIS-6390ARA-D10,支持AIoT平台集成和扩展应用

网友E:
呵呵;想接入PLC,首先你的PLC要支持差分输入;
一般PLC上自带的高速计数是不行的,可以配专用的高速计数模块;
【方案】
施耐德电气PowerStruxure地铁及轨道交通应用方案

网友A:
回复 楼主:
褐、蓝接电源和参考点位。做编码器的供电电源。黑、黑红接信号输入的正和负端,检测脉冲。这就是计数功能的使用。太简单了。
【方案】
台达自动化产品在塑料床垫成型机上整合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呀 是不是所有的PLC都可以接入呀 我看 到哪么多线就傻眼了 谢谢呢 我回头试一下 你说接信号的输入端 是不是黑接XO 黑红接一输入端的电源负端 编码器是5V供电 输入端子上24V的 可以这接入吗?

网友F:
计算接一个就好了阿,接单色的一根

网友A:
回复 楼主:
编码器电源必须要接5V电源,不能接24V,而且黑、红黑两端信号是差分信号,峰峰值10V,对PLC的输入是否够要确认。如果PLC的高速脉冲输入口认24V电平,你还要对编码器信号做一个转换,把10V脉冲转换成24V脉冲。否则,PLC也不认。

反正,哪一级都要确认信号是否适配。否则就不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没接触 过 不太懂 还是得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G(2014-06-27):
学习了,每天都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