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8):
各位前辈,你们好!手上有一台G7 2.2KW的变频器,控制模式为带PG矢量模式,启动时电机发生抖动并报过载;更换了编码器或PG卡故障依旧;将控制模式改为无PG矢量模式,低速启动时电机运行正常。
不知从何入手,希望各位前辈出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问安川,可能是参数没设好!

网友B:
抖动的话感觉像变频器输出缺相。

网友C:
应当是PG卡部控制的问题

网友D:
参数有问题吧!你看看F1-05

网友E:
安川的变频器不能随便更改控制模式,更改了之后有些参数会恢复出厂值的,更改控制模式之前最好把用户参数保存下,如果输出平衡报过载多半是霍尔有问题,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