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8):
本人只有一些电工基础,程度大概就会接些正反转线路。想学PLC请问各位师傅要从那里学起。

网友A:
河我一样,重在入门,三菱基本指令,功能指令,小程序,看程序例,理解畅通应用。我在小程序级-嘿嘿

网友B:
买个PLC,多多练习。

网友C:
可以先学习仿真软件,然后买一个PLC自已实际练习,还要有电脑基础,会安装软件,下载程序这些基础的技能,看懂梯形图,和控制原理图,然后学习指令,多动动手实际编编程,多实操实操

网友D:
懂得一般电路的思考就行,编程也是和你的思维相互的

网友E:
PLC最简单的功能就是逻辑处理,这个和普通的继电器电路有些像
可以看下PLC的入门之内的书,先编写这些最简单的小程序学习。

网友F:
先对着继电器电路慢慢转成PLC电路,先理论后实践,逐步推进。最好买个二手PLC ,家里自己学

网友G:
先把继电器电路图学好了,

网友H:
继电控制原理搞的好,编程学起来就快了。

网友I:
先确定学什么品牌;
会接些正反转线路,那么就可以从这里开始。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学习仿真软件,然后买一个PLC自已实际练习,还要有电脑基础,会安装软件,下载程序这些基础的技能,看懂梯形图,和控制原理图,然后学习指令,多动动手实际编编程,多实操实操
说得很清楚 了

网友K:
有个PLC学起来更快

网友L:
有机会实操会快多了

网友M:
敢整就行!没啥事

网友N:
兄弟,学东西要慢慢来的!

网友O:
    买个PLC,实践+理论,学得快

网友P(2017-01-18):
引用 楼主:
本人只有一些电工基础,程度大概就会接些正反转线路。想学PLC请问各位师傅要从那里学起。
赞成6楼的方法,如果想买PLC我有一台,十多年前买的LG产品,但未用过,可以出让。

网友Q:
直接去西门子短期培训好了,见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