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8):
如题,小白不懂..要怎么做。。求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A:
可以,不知道你具体要怎么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调速,我看人家说用模拟量控制,这个具体要怎么实现呢?能不能给个梯形图,谢谢~~

网友A:
PLC上有模拟量输出吗,没有的话要加模拟量输出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输出 只有模拟量输入,能不能用数字量输出控制。。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用数字量控制,然后用模拟量做频率反馈,这个要不要自己选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数字量控制 怎么调速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速度变化不多可以用外部IO控制,一个点输出点控制一个速度,速度变化多可以用7段速控制。手册上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