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指令中断处理问题!

楼主(2014-05-18):
如图 C630高速计数器中断首段预置值为什么数据寄存器要用D4000 开始。 这是规定的吗 还是随意自己选其它寄存器如;D100或D2000,如果是规定的 那C600,C620 的寄存器又该如何选择。望论坛里面的高手解说一下。在此谢谢!

网友A:
这是三菱的吗,是的话寄存器随意设置

网友B:
D印象中不是指定的,随你开心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信捷的 ,能随便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捷的也行吗

网友C:
应该是有限制的,没有手册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普通寄存器随意设置。不要用特殊寄存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一样的,信捷就是仿小日本的

网友D:
没记错的话D4000应该是默认停电保持寄存器开始头一位,当然信捷的PLC可以在编程软件上改范围

网友E:
随意设定
LD X0
OUT C630 K99999 D4000
将D4000 换其他 就行 不知对不对

网友F(2014-12-30):
这个是对应的吧?

网友G(2015-03-18):
请问下,高速计数10000个脉冲输出,只接收到2500个,是怎么回事?X0接OA+,X1接OB+。编码器公共地接COM。

网友H(2016-06-03):
是实际接收到的脉冲数是2500吗,那是不是AB相高速计数器有4倍频了。这样接收到2500脉冲,计数器数值就100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