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8):
    有个故障现象,我想了几天了,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设备工作原理很简单,单按钮通过PLC控制一台电机的启动和停止,有两个检测开关,这两个开关任意一个动作,电机将自动停车, 人机界面上能设置运转时间,达到设定时间也能自动停机。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单按钮启动后,电机无法停止, 电脑界面上可以停(也是单按钮)。
    我检查了按钮动作时,PLC输入点指示灯正常指示。 PLC输出指示不熄灭。

    本人不便于携带电脑去查看人家的设备程序,级别不够,因此只能解决些外围因素的问题。我们也一贯相信程序不会出问题,西门子PLC硬件出现问题的概率也很小。 但是实在想不出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用了几年没听说出现过)

楼主:
我想过PLC输入模块的问题,问题是按按钮他能启动。

是WINCC做的监控软件有问题吗,按钮置1后不恢复为0?

楼主:
还是编程的设置了定时故障程序的可能性比较大?

由于设备还有很多电机在工作,我也不便于重启电脑和PLC,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有处理,我下班就不知道谁搞了。

网友A:
      排除技术方面的原因吗?

网友B:
把停止时间设置为零试试!把触屏部分摘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技术方面的原因吗?

   外围线路,应该是肯定没问题的, 因为比较简单, 三个输入信号控制一个输出:一个启停按钮,两个检测开关信号输入,PLC硬件问题?能通过启停按钮启动,是否能说明PLC硬件没有问题?

   出问题的很可能是人机界面这里,我平时练习组态的时候,也经常发现有些开关按钮信号不复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停止时间设置为零试试!把触屏部分摘掉,试试。

没机会试了,别人的设备,我下班就是别人搞去了,别人搞不好,他们有主管搞,主管搞不好,请厂家设计程序的搞,基本是这个流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呵呵!都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停止时间设置为零试试!把触屏部分摘掉,试试。

没机会试了,别人的设备,我下班就是别人搞去了,别人搞不好,他们有主管搞,主管搞不好,请厂家设计程序的搞,基本是这个流程。
这个流程怎么会这样  他们的设备 还要别人先看 再他们主管搞   真不懂

网友D:
很复杂的流程啊

网友E:
看来是大企业啊。

楼主:
我想起来了,我原来遇到过类似的设备故障,程序是不同的公司做的, 所以现象也不一样,也是WINCC做的人机界面,现象就是可以停机,但是自动启动,我一直没搞懂什么原因,后才学习做界面的时候也发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界面的开关传送给PLC的信号,有时置1后不恢复为0,这个公司做的程序还加了一个条件就是停止后几分钟才能启动,结果就是按钮停止几分钟后自动启动。

程序的要求是这样的,定时没有到,电机也能启停,只是停止时不计时而已。 时间没有到,设备也不会自动启动,所以说定时设置为0,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看来人机界面做按钮启动设备,不是很可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起来了,我原来遇到过类似的设备故障,程序是不同的公司做的, 所以现象也不一样,也是WINCC做的人机界面,现象就是可以停机,但是自动启动,我一直没搞懂什么原因,后才学习做界面的时候也发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界面的开关传送给PLC的信号,有时置1后不恢复为0,这个公司做的程序还加了一个条件就是停止后几分钟才能启动,结果就是按钮停止几分钟后自动启动。

程序的要求是这样的,定时没有到,电机也能启停,只是停止时不计时而已。 时间没有到,设备也不会自动启动,所以说定时设置为0,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看来人机界面做按钮启动设备,不是很可靠啊。
   跟硬件的按钮还是不完全一样啊.还是技术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