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三相电机铭牌

楼主(2014-05-19):
求各位帮忙解释一下此铭牌~~谢谢!尤其是HZ 两个VOLT等参数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国外的工频是60HZ 我们国家是50HZ,所以其对应的转速也是不同的,

网友B:
竖道左边是电机实际的参数,右边是电网的参数,一一对应。

网友C:
电压也有两个等级。

网友D:
最好上个图片,让大家好好看一下电机的模样!

网友B:
这个电机很小,使用的功率单位是马力,美国标准。也没有功率因数的指标。

网友E:
HZ代表频率,60HZ对应转速1740,50HZ对应转速1440.VOLT是电压参数。对应不同的接法。下面就有详细的接线图。

网友F:
这个没什么,想说明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每栏里头还有两个电压参数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哎呀,每栏里的电压也是与电网电压相关的,也是对应的。

50Hz对应一种;60Hz对应一种。

网友G:
60HZ460V.50HZ380V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H:
两种频率两种电压等级
国外的电机很多都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表中的电压是指电机的额定线电压吗?

网友I:
这美国电机全世界电压都可以用(像国内的220V 380v都能用),用单相220就比较麻烦

网友B:
回复 楼主:
当然是指相电压有效值。(电网侧)

网友J:
接法不同时适用电压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频率不同 转速也就不同!铭牌就是点检的依据

楼主:
谢谢!三相电机星点处是否需要接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三相电机星点处是否需要接地呢?
   禁止接地。

网友C:
     感觉这是老外调试时的手写记录。

网友K:
 这个 是国内外 电压频率不同原因吧,  50Hz对应一种;60Hz对应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