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9):
富士7MBR50SB120-50替换斯达GD50PIL120C6S
有人这样做过吗,效果如何

网友A:
封装一样、脚位、容量一样、耐压一样,就行了,其它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B:
门级电阻不一样的,富士的质量较差

网友C(2014-08-14):
斯达的模块不行呀,炸过几个不想再用了

网友A:
个人认为模块无所谓哪个牌子好哪个牌子不好。有说富士的不好,照样有大把的厂家用,也没见有特别高的故障率。
上面世达的模块,也有很多厂家用。都差不多,据说它们的核芯都是进口的,中国人只是批发回来封装一下赚点手工费。还有一个厂叫银茂也是这样。
倒是泰科的那种小型模块让人感觉着挺恶心,封装小,散热底面就一层薄薄的铝皮,引脚密集而又设计的脆弱不堪,还有型号标注看了叫人云里雾里。

网友D:
斯达的模块前几年也不行,修过多台英威腾55KW变频器 用斯达250A(大概吧,55KWP型机),316光耦
都是报OC故障,通过替代发现其中一个模块坏,拆开后发现模块内部引脚脱焊。

先后有4台都是同个毛病,不知是否其他朋友也遇到过,我这里是同一批机器,风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