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9):
变频器模块P N点对输出R S T反向电阻新模块是4K,二手模块触发也正常,就是反向电阻达不到,有的3.8K,最低的3.5K能用吗?

网友A:
问题不大 可以用

网友B:
正反向大小对输入端来测很正常,因为接有充电电阻的。(整机测时是这样)

网友C:
RST是输入吧,输入一般看管压降就可以判断,不短路0.3~0.5左右即可判为OK,输出就要看阻值了,阻值低,一概弃之不用,当然还有看触发脚的管压降了,有管压降弃之不用,以下是自己以前写的一篇报告,拿来献丑了
关于FP75R12KT3模块故障的简单分析
今天客户发回来一台机器,测量主回路是好的,打开机器查看,发现W相上桥的驱动处的稳压管已经损坏,如下图在15,16脚上的稳压管,和AT350的22Ω门级电阻已损坏,成无限大阻值状态,更换门级电阻和稳压管,保险已烧,就没有再加保险,随后上电测试,发现W相驱动波形为-4.9V,+9.5V左右,明显低于正常驱动波形电压,测了供电发现供电为24V,较低,随后拆掉AT350,测量供电正常,装上AT350就不正常,此时已经怀疑模块损坏,为了搞个明白,把模块完好的拆下来,再次测量板子驱动,W相和其他相一样,完全一致,没有问题,现在肯定是模块有问题了,因为是富士的模块,可以把模块上的挡板撬开,打开后,发现下图的情况
W相上桥部分果然已损坏,最后把机器更换模块修好后,发过反过来思考了下,怎么快速的测定模块的好坏,提高工作效率,下面是FP75R12KT3模块的引脚分布图,
可以看出15,16脚正是加在驱动的W上桥上,根据电路图,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15和16脚应该是没有管压降,随后测量了模块的15,16脚已经有0.4V左右的管压降,分析得出正是门级和集电极已导通,造成测出来的管压降正是并联在集电极和发射极上的二极管管压降,如果之前已经很清楚的话,可以在拆除模块之前就迅速判断出模块的好坏,不必担心拆坏模块等事情的发生了,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D:
楼上辛苦了,好经验!值得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哎呀!搞错了,是逆变部分,抱歉!是独立模块P N对U V W反向阻值明显小

网友C:
回复 楼主:
独立模块直接弃之不用,要不就等放炮吧,阻值单独测量至少要在300K以上,组装起来最低也要50K以上,以上是自己测量所得,不一定十分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