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9):
前几天遇到个事,,刚开始是三相三线的高压计量表不会走,,结果检查结果是高压熔断器被烧坏了2跟,,连电压互感器外壳都被烧坏了。,,求教下原因,,不知道换过熔断器和电压互感器后还会不会经常烧,

网友A:
看一下你的用电个相电流是否超载

网友B:
通常不会经常烧吧;
可判断一下原因,比如有无过电压情况。

网友C:
互感器先烧,再把保险丝熔断

网友D:
超负荷了?
查查互感器的限额

网友E:
一般不会,我们公司以前也坏过一个,不过这个不用你花钱的吧记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限额是什么参数啊,,
我就注意了下他的变比。。10KV/100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像是我们花钱换互感器跟保险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会上传图片啊,
说是图片没登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过压会不会是电网电压过高,,,还会不会是哪个地方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电流要怎么查看,,用钳形表量。,,我当时就量了电流互感器出来的电流,,,没有量电压互感器出来的电流,,。。

网友F:
电压互感器也烧坏主要检查电压互感器是否有短路或接地情况。压变用高压熔断器就是限流型10KV、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