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X-Designer Ver.3.1仿真测试中,在测试中选择"与PLC连接“选项中,无1E系列。

楼主(2014-05-19):
欧姆龙CX-Designer Ver.3.1仿真测试中,在测试中选择"与PLC连接“选项中,无1E系列。请帮帮忙给个方法或软件。谢谢

网友A:
不是所有型号都支持仿真的;

网友B:
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软件 之前一直没有用过 感觉这东西和触摸屏编写程序比较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