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9):
 一台变频器分别控制3台电机,起动时先接通变频器输出端接触器,然后延时2秒再接通变频器起动端子,断开时变频器起动端子和接触器能否同时断开?

网友A:
我想还是不要用接触器的好啊

网友B:
还是延时一下吧

网友C:
还是不要用接触器

网友D:
一定要用的话 要延时到电机完全停止吧 频率为0为止

网友E:
不要用接触器,变频器各种保护都有

楼主:
三台电机轮换起动停止,不使用接触器要使用3个变频器的,投资有点大。

网友F:
当然不好,先断变频器的启动(让变频器控制电机自由停车。也就是电机没有电流),再断变频器的输出接触器。这样是正确的。

网友G:
用零速点控制接触器通断可行不?

网友H:
需要设置变频器自由停车就可以了

网友I:
不要把变频器的主电源频繁的关断,对使用寿命有非常大的影响;

网友J:
启动时先动作接触器,延时到再动作变频器,关闭时应该相反!

网友K:
这就是自由停车了,可以这样搞,如果要求积分停车就不能这样干

网友L:
不行,变频器马上跳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