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步进电机编程

楼主(2014-05-19):
各位前辈!我是新手现在想试试用plc让步进电机动起来。步进电机(佳能)打印机拆的什么参数都没有,plc(fx1)24v驱动器。还还需要什么吗?编程要怎么编啊?还有线要怎么接。麻烦各位了!

网友A:
看看编程手册,上面都有的

网友B:
需要步进驱动器 买一个配好的 100块钱以内都可以买到的。步进电机 加驱动器 小的 如果学习用的话

网友C:
我有步进电机和驱动,三菱PLC 都有要的话可以联系我(教会你使用步进电机电机为止)价格可以商量
QQ417832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