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Y点怎么老是烧

楼主(2014-05-19):
我的FX1N-M6OMR的Y点很容易坏呢?怎样解决?接的主要是24V电磁阀

网友A:
是不是有短路了,或是动作频率太高了,中间加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B:
加中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C:
楼上的用继电器转是好办法,还用一中在电磁线圈并上一个2极管,正的对正,负对负,不能接反,针对输入直流,如交流采用阻容并联。

网友D:
1,用中继可测试一下也是一个办法

2,检查阀电流是不是过大

3,现场有无短路或是 Y 点的小接触器质量太差

网友E:
老是烧一个 还是都要烧啊

网友F:
呵呵;接电磁阀最好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G:
加中间继电器是个明智的选择。继电器坏了直接拔下换新的。

网友H:
输出加个继电器,Y点控制接继电器,继电器触头再控制电磁阀。

网友I:
用中间继电器,这个是频率快导致的

网友J:
楼主可综合以上意见处理。

网友K:
输出接保险,再接中间继电器!

网友L:
还是加中间继电器比较保险

网友M:
3楼解释的好详细啊!

网友N:
超过限额??

网友O: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加个中间继电器解决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加中间继电器转换
对,加上中继,烧的话也是烧中继

楼主:
机器很多Y点加中间继电器机箱装不下

网友Q:
用中间继电器转接下应该会好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考虑加个副箱

网友R:
24V电磁阀电流很大的,比220的大很多,还是加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S:
电磁阀电流过大引起的,加中间电磁继电器。

网友T:
请问楼主Y点一直坏,楼主是怎么维修的啊

网友U:
确实是动作频率高引起的。我这边MR的也坏的多,有几台我都把机器拉出来重装了中间继电器,稍微好了点,偶尔也坏那么一个。现在我一律都不用MR了,直接用MT的。

网友V:
你的电磁阀电流可能比较大,比如液压阀的线圈有1-1.4A,其启动电流约7倍就有7-10A了,而PLC的继电器的过流量是5A的,所以PLC继电器触点容易烧蚀,最好是加继电器隔离,继电器一般有10A的过流量,虽然还时会坏,但好过烧PLC输出点;最好是用晶体管放大板,电子市场应该有,也可以自已做,我用的PLC放大板都是自已做的如图

网友W:
换固态继电器,

网友X:
引用 楼主:
我的FX1N-M6OMR的Y点很容易坏呢?怎样解决?接的主要是24V电磁阀
   液压电磁阀吗?

楼主:
谢谢各位,还是加中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Y: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用继电器转是好办法,还用一中在电磁线圈并上一个2极管,正的对正,负对负,不能接反,针对输入直流,如交流采用阻容并联。
办法是对的,不过二极管应该是反并联,正对负,负对正,目的是为了电磁线圈在断电后释放反向电动势

网友Z:
加中间继电器或三极管转

网友AA:
呵呵,以前我们的电子厂流水线,PLC也是继电器输出类型,有几个输出点也是一天下来几千次的频繁动作,一个月就是几万十几万次的动作,触点经常损坏。
但是领导又不给加中间继电器,也不换晶体管类型的PLC,更不会自己制作或购买晶闸管电路板永久解决问题,原因大家都懂的。
更换一个触点损坏PLC的费用为几千块钱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Y:
我把2极管有一圈看成是正端了,多谢指正。

网友X:
引用 楼主:
我的FX1N-M6OMR的Y点很容易坏呢?怎样解决?接的主要是24V电磁阀
   液压电磁阀线圈电流大,动作频率不高的话,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AB:
电磁阀属于感性负载,如果功率大或者动作频繁对PLC点都有很大的损害,做好是加中间继电器。或者直流则在线圈并列续流二极管,交流并列RC阻容吸收。

网友AC:
没接中继吧

网友AD:
师傅,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用中间继电器?还有楼上说接二极管,这些都是为什么?我们学校的控制电磁阀为什么就没有出现过同意的问题?

网友AD:
师傅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要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V:
加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与线圈反向并联就可以,加中继的作用是:1隔离,2放大,PLC的输出点的继电器触点容量交流220V负载5A,直流DC24V负载2A,而一般市场上的中继触点容量交流AC220V为10A;

网友AE:
1、加继电器是小电流驱动大电流,也就是把流过PLC Y点的电流给降了下来,同时隔离了输出输入。
2、在电磁阀反向并上一个二极管是因为经要续流。因为电磁阀是感性元件有惯性的,当PLC 由输出变不输出时,电流截止,但反向电压上升而击穿PLC的Y点。
3、可以并上一个电容(容量要适中),是因为电容有储能作用,也就抑制了反向电压的上升,保护了PLC。
4、个人认为,要是确定是这个问题而引起的Y点坏。可以用IGBT(速度快,与继电器的反应时间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耐压高,驱动能力强)。也可以用MOS管,或是设计一个三极管电路。总之方案有很多,但总体思路都是一样的,要用什么的方案就看你自己的需求了!差点忘了说,要是是交流电驱动的电磁阀,并电容、并反向二极管的就算了吧。

网友AF:
加个稳压二极管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AG:
电磁阀的电流大了,必须加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