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9):
各位大哥你们好!我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大家:烧燃系统、变频器控制风机,温控器提供4~20ma信号控制频率,风机工作频率最低20HZ,最高50HZ,4-20mA信号断开时要求风机以设定频率20HZ工作,变频器如何设置?变频器为台达VFD-M系列 谢谢大家!

网友A:
P002=02  P08=20HZ P36=50HZ

网友B(2016-02-26):
楼主我最近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

 请问控制线路怎么接?各参数要怎么调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