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9):
  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用OMRON CP1H 做一套PID控制,输入信号是4-20mA,输出给变频器控制电机实现变频恒压。然后在加个触摸屏控制压力什么的。请给个案例指导一下。

网友A:
变频器不是自带PID功能的吗(如果没自带就写一个,PLC有PID指令直接用呗)?触摸屏控制压力不知道怎么控,想怎么控就写什么程序通讯上就OK。

网友B:
   OMRON CP1H 不带PID指令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带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在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