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高速计数中断

楼主(2014-05-19):
用的绝对值中断!中断完成同时清零C630 !循环N次之后会出现不执行中断

网友A:
先看程序是不是对的;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错误导致

网友C:
    存储空间是否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冲突!找到了!我是在中断里输出一中继!外面用它的上升沿!可能这样做结构上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程序问题!看楼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问题!以前不常用高速中断!比较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