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条国家规定,就是找不到?

楼主(2014-05-19):
有这么一条国家规定,就是找不到?
国家规定自动空气开关在超负荷或短路时必须跳闸断电

网友A:
这个倒是不知道。

网友B:
自动空气开关在超负荷或短路时必须跳闸断电?
超负荷?1.1倍额定电流是超,1.5倍电流也是超?
短路?2倍电流是短路?10倍电流也是短路?
正因为如此,所以各空气断路器厂家出厂时,有自己的规定的跳闸曲线,规定在几倍的额定电流,多长时间必须跳闸。
具体的电流-时间曲线可参考厂家的说明书。

网友C:
不知道这个说法;
未知有关低压电器的标准里,有不有。
哦,“国家规定”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是GBT还是行业标准啊?没留意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这么一条国家规定,就是找不到?
国家规定自动空气开关在超负荷或短路时必须跳闸断电
反时限特性,过电流倍数越大,跳闸时间越短。
前几天,车间工人接三相380V的电源,通过倒顺开关接一台电机750W,倒顺开关中间态为不通状态,只要把倒顺开关左或右旋,则动力柜空气开关马上跳闸,原因是倒顺开关接到电机侧的用短接片连通,而致三相直接短路。
1.1倍额定电流是超,但可能要过一个小时后才会跳闸。
各空气断路器厂家出厂时,有自己的规定的跳闸曲线,规定在几倍的额定电流,多长时间必须跳闸。
具体的电流-时间曲线可参考厂家的说明书。

网友F:
过载或短路不动作,要自动空气开关干嘛呢?

网友G:
空气开关还是进口的可靠性高

网友H:
空气开关就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