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 300定时器的应用

楼主(2014-05-19):
我想让T2 S_ODT每隔5s自己重新进行定时,就在前面加了T2的常闭触点,想当定时时间到时自己断开,T2复位,然后再重新定时。如图:
但我用plcsim仿真的时候发现T2 是不断的重复定时 但是下一个网络的T2的常开触点一直断开,Q 0.2一直没有输出(Q0.1已经闭合了)
是plcsim的设置不对还是这种方法不对啊?初学请指教...

网友A:
S_ODT为接通延时 就是说5秒后接通T2接通后又被自己断开 所以只能不断的计时而不能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T2接通一次,Q0.2就应该有输出了,但仿真的时候发现 Q0.2一直没有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T2接通一次,Q0.2就应该有输出了,但仿真的时候发现 Q0.2一直没有输出
因为定时器采用异步更新,所以不能使用自身触点进行复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接通的那一瞬间就断开了 你说您能看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Q0.2是置位输出啊...只要接通不就一直保持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事实证明T2无法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我把两条语句位置互换就可以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