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9):
关于步进电机加编码器,编码器是用于反馈还是用于控制?

网友A:
看你想要干什么,想让步进走的更准,就是反馈。用于计长等就是控制。

网友B:
当然是反馈了,相当给步进电机加了个输出

网友C:
控制信号输出是指“手轮编码器”,或者叫手柄编码器,就是类似鼠标的作用;反馈信号的输出,是指在电机尾端或机械转轴上加装编码器,是参与到定位更精确,其实还是为控制服务的。
实际上步进电机加增量编码器反馈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步进电机本来就是开环模式工作的,而加装绝对值编码器反馈意义就不同了,确实对于步进电机的定位带来极大的可靠性与精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