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9):
我有一块带电感档的万用表,能测普通电感的电感值,我们平时都用它来测变压器线圈的电感值的。现在我手上有一个三相永磁伺服电机,引出了UVW三相,没有中性线。我想问的是我能不能直接拿这个万用表量在其中两根引出线上,譬如是U和V,读出电表值然后除以2,得出一相的电感值?

网友A:
       电感档的范围是多少?电机的电感量大约在啥范围?数值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若量程是够的,这种测量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B:
没用过这种表
一般测电感的不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若量程是够的,这种测量方法是否可行?
   先了解一下

网友C(2014-08-11):
看一看电工类书籍,有关伺服电机内部漆包线排列、连接图,就知道这种方法合理不合理。

网友A:
   三相永磁伺服电机,功率450W-850W之间,电压200V,引出了UVW三相,每相电感量大约在0.1H左右.
   2.2KW以下,可以用这个方法.星型接法.可以用电压电流来计算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