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9):
一台FX2N-32MT,一台FX1N-24MT    各自带FX2N-485-BD和FX1N-485-BD    请问这样用N:N网络形式的通信方法,一个做主站,一个做从站    可以的吗?
还是必须只有FX2N只能和FX2N  N:N通信  FX1N只能和FX1N  N:N通信?
谢谢前辈们

网友A:
应该 可以,1N的通信内存没2N的多,注意使用就是

网友B:
我这里有实例,看我的发帖,除了1S设置都一样的

网友C:
并行链接需要二个同一系列的;
N:N链接不同系列是可以的;

楼主:
多谢以上几位前辈不吝赐教  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