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9):
今天看了一下紫金桥的组态软件,感觉确实很形象,让使用者更方便了
但编程叫麻烦,还有就是如果显示屏幕比较小  不太适合

触摸屏的编程软件使用较为简单,但不形象

不知道我这样认为对不对?希望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A:
都可以做得很形象,关键是投入多大的心血,另外形象可能是用系统的速度为代价换来的!

网友B:
我两者都未入门,愿多看些浅显的介绍。

网友C:
组态软件和触摸屏首先在应用场合不同。组态重在管理,触屏一般在现场。
其次组态能够完成的任务要多,能够管理、分类,同时架构在操作系统之上,自然制作画面之类的要方便丰富;触屏的优势在于稳定,现场的数据要一目了然,同时机器的性能不是要求很高,所以做画面的要去要低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啊 谢了

网友D:
    侧重点不同,触摸屏编程比组态简单些.

网友E:
组态软件做个记录 管理之类的方便
现场还是触摸屏操作方便 快捷

网友F:
组态需要上位机需要软件和购买的版权,屏却买回来直接就能编程,没有太大的费用。
所以一般的系统,需求不高的话,会追求设备投资成本最低化,而不是钱多随便花。